[维修求助]
ipad mini3 加电就50-100毫安来回跳变

楼主(2021-07-06):
就是电池座最左边这个脚,是正极吧..  加电还没开机就漏电50-100-120毫安来回不是一个固定的漏电,也不烫..  去掉u2和尾插排线也一样..  单板能开机的..    是大电源吗? 看正极通向大电源,不知道大电源跟mini2是不是通用..

网友A:
红外测一下哪里漏电,摘掉硬盘看进不进df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测一下哪里漏电,摘掉硬盘看进不进dfu

大电源更换ok

网友B:
你怎么判断是大电源坏了呢!

网友(2021-08-31):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判断是大电源坏了呢!

换一个试试..  不行再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