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笔记本主板上这块是核显的显存吗

楼主(2021-07-06):
请教,苹果笔记本主板上这块是核显的显存吗?谢谢!

网友:
看下图纸吧

网友:
冒失是摄像头的的

网友A:
摄像头的缓存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的缓存芯片

查了一下资料,却实是摄像头缓存芯片

网友:
苹果特色。摄像头有缓存。

网友:
但是他那个摄像头看着也就那么回事。也没发现特别清楚

网友:
看下图纸比较好,图纸清楚

网友:
下次遇到知道了, 谢谢。

网友:
这个是摄像头芯片管的,是摄像头缓存

网友:
这个才512mDDR3,做显存会不会差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