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宏碁本本装系统问题

楼主(2021-07-06):
原来是win10,现在改装win7,卡在这个画面
怎么办

网友A:
是不是win7 64位的?换系统试试吧,宏碁需要纯UEFI启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win7 64位的?换系统试试吧,宏碁需要纯UEFI启动吧?

品牌机怎么这么难搞哦,死活装不上,又装了一个win10

网友:
进BIOS 里把secure boot 关闭后,你再试试安装别的系统

网友B:
卡这个画面,要么就是BIOS没设置好,要么就是里面的驱动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卡这个画面,要么就是BIOS没设置好,要么就是里面的驱动不对。

跟bios有关?我重装了win10没问题了

网友:
UEFI启动的?提前注入显卡驱动了吗

网友D:
需要提前注入显卡驱动.....

网友:
你得看看几代U的还装7

网友E:
品牌机现在要装win7都要改BIOS的,把UEFI启动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品牌机现在要装win7都要改BIOS的,把UEFI启动关掉

Bios里没找到,昨天一个hp也是,装win10没事,wi7也进不去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跟bios有关?我重装了win10没问题了

有些机子win10改win7是要改BIOS,得吧安全启动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机子win10改win7是要改BIOS,得吧安全启动关了

没找到啊

网友:
就是安全启动模式,你关了的,你看看分区格式是GPT还是MBR,如果是GPT改成MBR格式试试,如果是MBR吧传统模式关了试试,还是不行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BIOS硬盘模式改了吗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NEMV硬盘驱动缺少吧.

网友:
有些装win7需要改BIOS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提前注入显卡驱动.....

请问怎么提前注入显卡驱动,是提前安装显卡驱动吗

网友:
重新做个pe   U盘魔术师的.里面自带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