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1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1-07-06):
同行送修M1 MacBook Pro进水不开机。拆开机器看了一下之前同行已经把进水处清理得很干净了,没有很严重的腐蚀痕迹。
USB C电流表看了一下,只有5V不升压,观察了一下两个CD3217升压芯片很干净,没有进水,量了LDO输出也都正常,决定先不动它们。
后面又量了主板上各个电感,发现PP3V3_S2这路对地短路。

既然有短路那就先排除看看,拿出热成像然后注入个电压。发现是CL053和CL052短路,显微镜观察可以发现轻微腐蚀痕迹。

更换全部4个电容后短路排除,USB C电流表也能升压,但电流跑到300多毫安就不继续上升了,屏幕也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别的问题,还是M1太省电。于是抱着翻车的想法按了下大写锁定,发现竟然能亮!再三观察后发现是暗屏。

然后对着主板继续测量,背光升压芯片UP800供电正常,第17脚开启信号也有,但开关管QP801的门极却没有波形,这个信号是由UP800的4脚输出,经由RP833直达QP801的。

万用表量了量,主板没有短线,但RP833阻值无限大,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开关管门极没信号了。但这个主板只有点位没有图纸,不能直接得知RP833的正常阻值。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升压芯片和之前的MacBook是一样的LP8548,参考A2159的图纸得知这个电阻是10欧。

更换电阻后背光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思路清晰,很好的案例。

网友:
厉害 M1都修到了

网友:
这么新的还没有修到, 羡

网友:
思路清晰  避免乱修乱换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A:
请问是什么板号     另外你的热成像是什么牌和型号的啊

网友:
牛批,都修m1的了

网友:
现在是人手一个热像仪么。。

网友:
厉害啊 M1的都能搞 现在苹果新款机器不下点功夫就怕是老师傅也弄不了啊

网友:
机器的维修要求变高了哦

网友:
进水,观察,清理,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初步处理,通电,缩小维修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什么板号     另外你的热成像是什么牌和型号的啊

板号是820-02020-11,热成像是FLIR ONE Pro,配合iPad上的应用拍照。

网友:
技术真好,对芯片很了解才能对电阻参数确定具体数值,如果再碰到M1看看这个电阻到底多大。

网友:
这么新的还没有修到

网友:
都修m1的了

网友:
大师修机果然厉害,望尘莫及

网友:
还没修过这电脑

网友(2022-01-14):
你的热成像是什么牌和型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