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指导一下是哪个显存,这个显存位置怎么看

楼主(2021-07-06):
请师傅们指导一下是哪个显存,这个显存位置怎么看

网友:
最后一张图,左上角那一个

网友:
别胡捣鼓 捣鼓挂了  麻烦了

网友:
这软件好用吗。??

网友:
映众冰龙660

网友:
核心有问题

网友:
软件准确吗

网友:
这软件哪有啊

网友:
A0 B0在正面;C1 C0两面都有,坏了只能两面一起拆或者碰运气拆一个

网友:
软件也不一定准的吧,也只是大概?

网友:
这个测试的出来的参数有大小。不知道这个大小代表着什么呢?

网友:
感觉最后一张图的A0和A1的位置标翻了吧?

网友:
少量的数据报错不能判断显存一定坏的,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测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