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M5010无系统供电

楼主(2021-07-06):
戴尔M5010,裸板外接19V,公共点正常,无系统3/5V供电输出,查供电芯片pu4601电源19,en也19,vref分别3.3和5V,都正常。请问高人,这款是不是要插电池才能进入待机状态?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这款是不是要插电池才能进入待机状态? 。 不接电池 也可以进入待机状态

网友:
先谢了,正在查rt8205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些机子的待机电压出来正常就会关掉,开机才再出来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主机,涨见识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机子。进来学习下

网友:
不需要 看大电感有无短路 滤波有无问题 没问题直接换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