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拆电源方法

楼主(2021-07-06):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老师,6s拆电源有啥方法吗?不论怎么拆上盖都会鼓起来,直风风枪 尝试过高温450度点吹,低温定着吹350°还是不行上盖还是会鼓,请教下有啥技巧没,谢谢了
技巧

网友:
买个宽的烙铁头,然后用刀片把电源上的黑漆挂掉,烙铁450°直接拆。

网友:
861DW温度420,风70
秒下

网友:
柔风枪8mm风嘴360度风速30%,吹的时候用尖的镊子或者手术刀翘着用一点点力,很快就下来了。你可以多买些费板练练。

网友:
都是用烙铁加风枪挑掉的

网友:
用马蹄头400度烫
下来

网友:
用力翘 本着换电源的心

网友:
去报系统班 学习一下 很简单的

网友:
500 度 100 风 3秒左右下翘到给点压力温度到了自己就飞了

网友:
主要还是要去翘掉,加热只是辅助

网友:
851dw500度风速高点,镊子顶着一个角秒下

网友(2021-08-22):
861 500度40风 翘刀进去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