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问题引起的故障

楼主(2021-07-06):
        好长时间没发帖了,最近修了两片因供电问题而不能使用的gtx660显卡 觉得对新人有一定的启发 因为是事后发帖 没拍图 抱歉
         闲鱼搞的卡 第一片 影驰的gtx660 2G 核心供电chl8266 故障现象是正常亮机进系统可以浏览网页 看视频 驱动正常 跑甜甜圈也没问题。跑鲁大师 3d测试直接黑屏 先测了一下 发现除12转5v 正常 核心 显存及总线电压都没了  考虑是保护了 经查核心供电en正常 芯片正常工作的条件没问题 为什么保护?难道是滤波不好 冲击电流过大导致的? 于是将滤波电容上一次并接上好的电容 上机 可以正常跑鲁大师 3d测试 觉得问题找到了 将原来的滤波电容全换 换下的820uf普遍再1100左右 应该是不行了 测试一下发现偶尔还会黑屏 看来问题是没有完全解决 继续查 将ic过热检测的热敏电阻换了 6项供电电感到ic的电流检测回路仔细检查 发现第6项 有一电阻腐蚀 导致无检查信号 处理 完美修复 因为 之前用示波器每项波形都有 导致走了弯路 轻载下看不出来问题加之能跑甜甜圈 张卡修的挺麻烦 还好没动核心
       另一个也是660 索泰的 故障描述是总掉驱动 无法正常使用 到手上机 倒是没发现掉驱动(可能时间短)但根本无法正常跑鲁大师 开始2秒正常如何白屏 过挺长时间恢复 跑分1w7左右 查看gpuz 功耗检测正常 显存检测pass 考虑是否供电问题 依然并电容 无果  欧有一次重启时主机电源保护 发现卡12v 3.3v 供电阻值正常 但有一路核心供电的上管g级对地短 取下测没问题 又焊上 反复开机 又短了 而且是5项全是 一头雾水 反复尝试发现只有将驱动该项mos管的02=芯片的pwm脚对地短接方可解除g级对地短路 哪怕放置一夜都不可以。在再次白屏时测了一下电压 核心0.84 显存1.4 核心肯定不正常跑鲁大师不可能这么低  考虑供电主ic 查外围反馈 没发现掉 腐情况 p45主板上搞到个rt8802a 换上解决问题。应该是ic调压的部分有问题了 轻载各项波波没毛病 所以开始没干他  总之 修卡别上来就搞核心。先搞外围 实在要放弃时再搞 防止误拍

网友:
滤波电容容量变小,电阻腐蚀阻值有变化这些都是坑

网友:
GPUZ检测参数正常,鲁大师测试分数比正常值低一半,是不是和电压偏低有关??

网友(2021-11-22):
开机必须要重启一下  不开不开机什么情况

网友:
显卡比主板好修吗

网友:
我手上有张卡和你描述的第一张卡故障表现一样

网友:
记下,以后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