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瑞克维修电源电压表故障,求维修方法

楼主(2021-07-06):
美瑞克Rek PRS3005D-2维修电源,30V5A,现在输出电压正常,但机器显示的数是实际电压的3-5倍,求维修方案或者购买表头电路板。

网友:
大芯片没有型号么?  买一个换上试试, 一共这么些元件  好好查查

网友:
电位器查一下还有分压电阻

网友:
重点检查表头各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换掉VR6可调电阻应该就行了,如果还不行,估计是校准的问题

网友:
电位器查一下..........

网友A:
R64是不是烧了啊?看色环不大对哦!

网友:
分压电阻,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64是不是烧了啊?看色环不大对哦!

不是,上面电阻的色环很多都看不清。虽然买的品牌的,但还是作坊产品的质量。

网友(2021-09-23):
icl7107芯片,先查1脚与26脚之间的电压,基本是5v.再查输入端(30,31pin)相连的分压电阻有没有变质。最后量一下35,36两脚之间的电压,大概在100mv左右。如果明显偏离的,换相连的可调电位器。

网友:
重点查36脚的基准,基准不对就出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