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内屏不显求经验

楼主(2021-07-06):
一台Dell 1320笔记本电脑,正常使用了很多年,现在开机内屏不显,且连续8声报警,接外屏后报警音没有了,外屏显示花屏

在进桌面前ATI显卡驱动蓝屏

用BGA机加焊4颗显存,没有效果,故障依旧

网友A:
干显卡啊 干啥显存

网友:
自己修的  ?

网友:
现在开机内屏不显,且连续8声报警

网友:
直接干核心、、、

网友B:
外接就这么花?还是显示器本身问题
如果显示器正常,显卡引起的花 直接换显卡

网友C:
换核心啊。   这机器干显存不是多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显卡啊 干啥显存

今天加焊的显卡芯片,确定熔化了,镊子可以推动芯片,但故障还是一毛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核心啊。   这机器干显存不是多余吗

今天加焊的显卡芯片,确定熔化了,镊子可以推动芯片,但故障还是一毛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就这么花?还是显示器本身问题
如果显示器正常,显卡引起的花 直接换显卡

加焊显卡,没用,故障不变,能不能判断核心挂了,还有重植的必要么

网友:
显卡挂了 换吧。

网友:
我也是服了,你就是传说中修电脑只加焊的那种。。。。核心挂了换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
试试改集显

网友:
看下改集显吧  这机器没必要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芯片挂了,换了就可以好

网友:
小花显存,大花核心,换核心就对了

网友:
用测显存工具先测测显存吧  显存的问题

网友:
加焊核心,不行就挂了

网友:
这机器不是很老了吗   显卡容易坏  这机器还修个鸡毛 自己搞维修的  随便拿台机器都比这个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直接干

网友:
一般显卡的问题换个显卡试试呢

网友:
这个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这还是显存啊,

网友:
该有的意见各位大佬都给了 换显卡或者改集显

网友: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