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505D 关于BQ24780S 维修注意点

楼主(2021-07-06):
这个机器没图纸和点位  可以参考FX505GE 来维修

客户送修  不充电 能开机 电池不开机

上可调电源  瞬间7A(买的明纬电源改造的) 一会恢复0.02  测试确实可以开机 !第一反应  电池开机那个MOS击穿!拆机发现保护隔离管 第一个击穿!更换以后发现无待机 不过保护隔离。找BQ24780S 测试发现28 VCC正常  24 6V 正常 6脚 0V  检查发现19V过来断线!把线补好 2.7V  正常 。但是还是一样 控制机0.4V  。断开后面第二个保护隔离  故障依旧!

最后发现 华硕这个机器4脚  这个信号 还去了一个复合小MOS管  就是图中的那个!测量条件都正常 拆了那个MOS  发现4脚可以抬高25V   至于这个复合MOS 起什么作用 自己可以去鑫XX 看点位分析!

另外 这个机器确实需要适配器和电池来修  可调电源的话AC——IN  只有1.3

网友:
没图。。不知道型号

网友:
少见 我一直都是用电流表加电池 AC_IN都是3.3

网友:
一会恢复0.02  测试确实可以开机 !第一反应

网友:
ACIN一般都是2点几

网友:
我的故障跟你的一样    原装电源 ACIN  也是1.3V  加电池才是3.3V    那个6脚管干什么用的, ,,取了不安装有影响不?

网友:
是的 一般是2.7V左右。。。。。。。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收藏了

网友(2021-09-23):
您可以共享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