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Y开机电流1.4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1-07-06):
联想G460AY开机电流1.4A开机不显示 pq48损坏

网友:
捡钱的活儿

网友:
你剪一个看一下。多花精力开电路图查出来了。你越是眼睛看出来了。

网友:
没有内存供电?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主机,涨见识了!

网友:
上管自然损坏还不多见,一般芯片不良,TON脚电阻还有自举电容不良引起

网友:
分析的不错,不符合原理

网友:
上官损坏的故障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

网友A:
上管坏是击穿还是?击穿内存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坏是击穿还是?击穿内存还能用吗

直接报废呀,内存的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