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6):
点歌机的触摸屏怎么连接电脑使用?出来是一个网线接口。
电脑

网友:
一般应该是USB或者232,估计那个网线接口也是232,可以用RJ45转DB9试试

网友:
得有专门驱动。。。 一般红外对射

网友:
万能的TB去买个USB的驱动小板就可以了

网友:
要装驱动的吧

网友(2021-09-05):
买了USB的驱动板了。结果还是不能用。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