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卡的温度传感器一般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1-07-06):
     一块公版的HD6950显卡,开机风扇急速飞转,进入系统后鲁大师显示温度90度,风扇仍急速飞转。手摸GPU背面,觉得温度还算正常,鲁大师测试,没结束就自动重启。估计原来是没有导热硅脂,仍旧强行使用,造成显卡温度传感器故障。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和我同样的问题?AMD显卡的温度传感器一般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一般反面 5脚的看看

网友:
哈哈,每次看到公版6900系列,都下意识的瞄一眼外接供电

网友:
在哪找到了吗

网友:
背面核心的下面,五脚或六脚

网友:
应该靠近芯片吧

网友:
那是一个8脚的芯片N2J(疑或是N21),不知道是干啥的。看位置像是和超频开关或者交火有关。

网友A:
这个不应该是在核心里面吗?外挂怎么能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是在核心里面吗?外挂怎么能精准?

如果是在芯片里面,也会有相应的信息引出脚和引出电路吧?

网友:
老哥,我有块6970,应该是跟你同款的PCB,问题也不小,直接插主板上就会高负载黑屏(CPU高负载的时候也是),有时候系统都进不去,但是拿延长线接主板就啥事没有,烤鸡都随便考,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
在主板上把PCIE通道屏蔽到只剩下X1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是在核心里面吗?外挂怎么能精准?

芯片里面还引出来干啥

网友:
今天重新拆装了一下散热器,居然自己好了。。。。。。

网友B:
之前强行使用重启次数多嘛?多的话可能不是传感器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强行使用重启次数多嘛?多的话可能不是传感器的故障。

重启次数多的,如果不是传感器问题,那会是什么问题?愿闻其详。

网友:
传感器在核心里面你这个问题就是散热器没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启次数多的,如果不是传感器问题,那会是什么问题?愿闻其详。

查散热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