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存供电芯片烧了,换好后,玩游戏四分屏,显卡直球也没用,显存还没搞,

楼主(2021-07-06):
显卡已订货,大家说说是不是显卡啊;

网友:
显存用同型号吗

网友:
集显正常吗

网友A:
这种基本上核心显存一套全部带走,准备全套显卡显存搞定

网友:
全都是打胶的,不想动显存,所以才来发帖的,让大家判断下;
订了一个新显卡还没到货
显存等显卡换上去还是不行,再订把

网友:
显卡显存一块玩完的多

网友:
换现存。。。。全部换

网友:
显存供电烧了  搞显存啊搞什么显卡

网友B:
还有这种奇怪的问题,不玩游戏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奇怪的问题,不玩游戏正常吗?

正常,用1.3v烧显存供电,显卡芯片微微发热,电流500-1a左右

网友:
这本子好能开4个画面

网友:
游戏工作室用正好啊

网友:
如果显存供电短路百分百显存全烧了,显卡核心也会出问题了,基本都是显卡核心和显存一套换才能解决,如果单换显存不换显卡核心都会报错代码43,装不上显卡驱动

网友:
有软件   不知道你怎么修的显卡     笔记本显卡测试软件都没有

网友:
先找个软件检测下显存看有报错没

网友:
学习了,显卡修的比较少

网友C:
一般烧管显卡也有可能坏了,一般也只能先换显卡了 或者检测供电稳不稳,我拆打胶的都有点怕怕的。

网友D:
这种情况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烧管显卡也有可能坏了,一般也只能先换显卡了 或者检测供电稳不稳,我拆打胶的都有点怕怕的。

供电芯片换好后,客户刚拿回去用又烧了;原来双mos管集成在一起的,现在改的分开的;等过几天显卡到了,我再开终结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过几天显卡到货了,换上去在评价

网友E:
这个是核心edp部分损坏直接换核心

网友:
用显存测试软件测笔记本根本没用,大多都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F:
外接屏呢?之前我遇到过屏幕损坏也可能出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核心edp部分损坏直接换核心

好的,我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屏呢?之前我遇到过屏幕损坏也可能出这问题

这个应该不会,单独使用集显正常

网友G:
这个折腾太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折腾太累了。

换了,显卡,鲁大师跑分30秒左右蓝屏,显卡报错;订了显存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核心edp部分损坏直接换核心

换了,显卡,鲁大师跑分30秒左右蓝屏,显卡报错;订了显存再试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种基本上核心显存一套全部带走,准备全套显卡显存搞定

换了,显卡,鲁大师跑分30秒左右蓝屏,显卡报错;订了显存再试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换了,显卡,鲁大师跑分30秒左右蓝屏,显卡报错;订了显存再试下

哇 这个机器 还有价值吗  又是显存又是显卡  成本都多少了

网友J:
芯片少了 供电管全换 安全   先弄显存好了不,,烧哪先搞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哇 这个机器 还有价值吗  又是显存又是显卡  成本都多少了

8,换了显存还不行,不搞了,风险太大了,黑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芯片少了 供电管全换 安全   先弄显存好了不,,烧哪先搞哪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显存还没换,还在路上,自己有其他型号的,不想研究了,还是用原型号把

网友K:
这东西看起来就是显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东西看起来就是显存啊

。在准备换显存;不行就不搞了,在搞得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