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 电池正常 插充电器关机重启

楼主(2021-07-06):
dell g3 3579 电池正常 插充电器关机重启
此机是二修机 给上家报价2k多换板 还修了半个月没搞定 所以不修了  后面经熟人找到了我 试着修一下  能修好就修好  修不好就算了   好 费话不多说报价开整  最开始接手是不开机不触发开机始终0.03a  被上家动过sr40b mec1416  bios  好了  不多说了 开始说我修过的那些部分   。  我接手后发了个pch  换上后可触发了 但是电流才0.3a左右 明显没cpu  供电    其它供电正常 有接着发cpu 供电部份主ic 和推动一起换掉还是老故障  之前也刷过bios 试过 故障一样  突然一次刷回原来的不开机了 刷几次都95一样 然后我来试着换个芯片刷一下试试  一试电流就上来了  cpu供电也有了 看着电流跳变感觉亮机了 把屏接上 嗯可以亮机  以为就这么轻松的就修好了   慢着没那么容易   。接着我装上机来试机 可以正常亮机也可以正常进系统(由于硬盘有资料给客户自己拿走了) 未一发现的是电池不能充电0% 以为是坏了 就没管它  说修好了电池不 能用让客户拿硬盘来试机  客户说没事一般都插着电  万万没想到硬盘拿来了 进系统就掉电重启以为系统坏了 说重装一个系统就可以了 可是 可是 系统装好了  只要打上集显驱动就会关机重启 感觉心凉凉 感觉cpu 挂了一样   给客启说明问题 客户说算了不修了  还是不错的 修开机了这么快 那边半个月都没搞开 问我收不  几百就卖我了   想想拆件亏不了  就收了下来      。  现在闲下来心不死 充电芯片是isl95522h 看看论坛 这个通病挺多的  感觉有可能电池没坏  发了充电芯片装上不开机了   于是装上原芯片可以开机  好吧不管了    在看看关机重启把  试着把cpu 拆下来重做了一次  故障还是一样  可是忽然一瞬间插电就烧了pu01       量了量没短路啊  只是个线性稳压 为什么会烧呢  又看了看论坛 发现遇这样问题挺多的   怕遇到一样的换上还会烧 就继续看了看后级  发现充电芯片的prb08 DCIN_CHG 电阻烧了  以为是误操作烧的  量了量也没短路就有换上了一个电阻  通电又烧 好吧  有发几个isl95522h来在看  线性稳压和充电芯片到了装上后 问题又来了  电池可以开机 充电器无反应 都不过隔离了   以为是充电芯片问题 换上几个都一样  好吧继续看后级 发现充电芯片的 acok 怎么都不出来  断开这个电路  3.3出来了 追查下去到了一个门电路 2脚
TC7SH08FU
印丝h 2
断开2脚上的电阻 acok3.3也正常出来了   料板上多找个来换上试试   神奇了  适备器可以开机了  接上电池发现也可以充电了 以为就这么好了   。。好吧 又接装上去试机 头一天挺晚了 想着能充电了 就充好电第二天在来装系统试机   第二天上班高兴的装好了系统放了几部电影嗯正常可以装后盖了  想着装上就插上电充会电 泥马。。。。郁闷的事儿有来了  。 插上充电器就关机重启了  以为是充电器问题 换了一个插上  结果故障还是一样   想想这机泥马这么多故障啊。。。。。。 不过现在感觉故障变了   电池用着正常 一插充电器就关机重启  把ac 电路理了个遍 没发现问题   不过电池的时候我用鲁大师压都不关机     在开着鲁大师的时候插充电器不过发现了一个问题一插 鲁大师上的性能频率忽然上升 温度也猛上 然后就关机重启了 重启后的风扇也是大声长转  感觉于cpu 的温控电路有关  试着把cpu 温控电路理了个遍还是没搞定 换了温控芯片 拆了acin 与温度有关的H_PROCHOT# pq12   换掉 断开 还是一样    找了找会发出H_PROCHOT# 信号的 有充电芯片 有cpu 有cpu 供电主ic
无从下手了 感觉cpu 应该没挂吧  没cpu换了试      有谁遇到过  出来 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问题以修复 现在修这个机有个大致方向了 撸了几个月 基本摸的差不多了

网友A:
81215_VR_HOT H_PROCHOT#_R   对了还拆过ue2  故障一样

网友:
高手,耐心而且有技术和经验

网友B:
我手里也有两个g3,都是待机0.03,都是不触发有一个换了南桥还是不行,待机电压都正常,要不发给你维修怎么样

网友:
现在南桥太贵了,哎 有时候不敢轻易尝试

网友C:
点位图分享出来,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D:
你高手啊   这么耐心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也有两个g3,都是待机0.03,都是不触发有一个换了南桥还是不行,待机电压都正常,要不发给你维修怎么 ...

dell 的机感觉难搞  遇到第二台del 掉电重启故障  第一台没搞定不过不是这个型号退客户了  客户发其它大城市也没搞定最后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高手啊   这么耐心的维修

  还好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分享出来,谢谢分享,经验。

论坛里有 我就不发了

网友:
温控电路 理了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215_VR_HOT  H_PROCHOT#_R  对了还拆过ue2  故障一样

最好把点位跟原理图一起发上来

网友:
这图纸是LA-F612p吧

网友E:
收到过两个了   都没修好   一个是键盘延迟  后面发展到不充电   换键盘和EC都不顶用    一个是进水五伏待机芯片附近烧个窟窿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收到过两个了   都没修好   一个是键盘延迟  后面发展到不充电   换键盘和EC都不顶用    一个是进水五伏待 ...

你那个键盘延迟和不充电是通病 BIOS问题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6650-1-1.html

网友(点评):
也有充电芯片问题和电路问题 还有通病烧pu01 基本上 这个本的通病 在我这个机上都修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键盘延迟和不充电是通病 BIOS问题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6650-1-1.html

谢谢分享   当时都感觉和BIOS没关系   没试过刷

网友:
U肯定挂了

网友:
单电池可以跑鲁大师

网友(2021-11-11):
此机以修复   买了片料板  啥也不量了 死马当活马医  直接干我怀疑的件  通通的从料板上搬一变   直接装机试机  是于不是就这次 不行就拜拜了       很完美   装上问题解决   我换过那些呢 (温控 ec  PUB02 PUB01充电芯片及外围  PU01  隔离外围 PUS01) 故障就在这些里面了   现在这台本本 我都自己用上了   回收400成本给干到千多的成本了

网友(2024-09-26):
来自: 广东 来自 广东
3490 LA-F116P.pdf
G3 LA-F611P.pdf
LA-F611P.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