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K待机电压

楼主(2021-07-06):
这几个是我测IO的待机电压,需要那些电压主板待机电压才正常,主板目前是开机无反应

网友:
刷bios试试呢

网友:
华硕容易断线

网友A:
s3的电压是5v???

网友B:
南桥供电1.05V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3的电压是5v???

测量S3的却是5V

网友:
好啊好啊

网友:
测量A11脚没电压

网友:
测了PCIEA11脚无电压,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Pwrok正常是 0v吗?我也是新手

网友C:
有些主板s3 要触发后才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主板s3 要触发后才有

但S3待机都5V了这个正常吗

网友E:
A11复位吧,我是说平台待机,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E:
A11复位吧,我是说平台待机,RSMRST

测这里有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但S3待机都5V了这个正常吗

一般3.3。5v我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3.3。5v我还没见过

这个电压跟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平台待机好已为高,那查开机电路吧,pwrbtn给io,io给桥,桥回io,io接低绿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感待机没电压正常吗

搞了块一样的主板 测到这个电容待机有1.01V 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不通电,不能只看IO.老师不是说了待机11大条件吗,搜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供电1.05V有吗?

后面看了1.05V没有 但前面有5V经过一个芯片后就没有1.05V输出

网友:
先把南桥待机1.05高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了块一样的主板 测到这个电容待机有1.01V 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对,110板加了个1v待机,没有产生就查这个由哪个芯片控制产生的。

网友:
不触发而已,最好修,查待机11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