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cpu底座的问题

楼主(2021-07-06):
看了很多视屏教学,有人说要用吸锡带拖干净,也有人说直接烙铁拖平就行了。

我觉得吸干净看着是舒服多了,于是也试着拖了一下,卧草 掉点了。烙铁是450度,焊油也不少。怎么会掉呢,不知道大佬们换底座有没有吸干净呢?

网友:
换了锡再拖

网友:
现在都是换主板,换底座的少了

网友:
我建议用风枪吹着然后同时托锡

网友:
维修从来不用吸锡线

网友:
不吸,十几年前,就是学吸锡丝用了30分钟扔一角,最后买的放到现在的维修台角,估计有十多年了

网友A:
烙铁干到450度这么高吗,那烙铁头几天不就废了

网友:
我先用烙铁拖了一遍再用的吸锡线,好吧 又当交学费了,以后不用吸锡线拖了

网友:
AM4、1150/1151的座我都换过,感觉比换现在100系列的桥好换。

网友B:
用有铅锡先换着拖  吸锡线拖太平不易回焊    容易啊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有铅锡先换着拖  吸锡线拖太平不易回焊    容易啊虚焊

就是说直接烙铁拖完就行不用吸干净吗

网友:
不用拖,刀烙铁刮就可以了,拖容易掉点

网友:
换中温锡,随便拖

网友:
温度太高了,把点热掉了

网友:
换底座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干到450度这么高吗,那烙铁头几天不就废了

我感觉只要低一点就很难化锡

网友:
大佬啊,我都是找人换

网友:
烙铁拖平,这样比较好,有铅焊锡粘上一点,焊接时候温度不用太高就可以焊接上,温度高容易造成板子变形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兄弟

网友:
风枪加烙铁拖平就好,可以不用锡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