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2017款IMac Pro 27寸 A1862 板号820-00967

楼主(2021-07-06):
2017款IMac Pro 27寸 A1862 板号820-00967
故障不加电,二修机,主板里面四个指示灯没有亮(修好后检查也是不会亮,和老款的IMAC有区别),拆机测试有电感3 5V,T2电源供电都有输出,2T硬盘供电已出,无任何资料,1T SSD两个硬盘,硬盘分左右,装反不行,以修同类行T2笔记本的时序,待机已经正常了,联机自动进入RECOVERY恢复模式,客户要保资料,尝试修复报错6,进DFU报错10,最后SSD换个位置在刷机OK

网友A:
能不能火不知道,论坛保安,先来混个脸熟

网友:
这插拔的ssd也是阵列的了?

网友:
楼主苹果的资料不错 可不可以共享个网盘出来啊

网友:
问题就是dfu修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本看着不错

网友:
4个灯按旁边开关可以亮的

网友:
看了半天。。。结果资料还是没保住。

网友:
看了 半天

网友(2021-08-08):
不是报资料吗。。怎么就装系统了。。

网友:
刷机后资料就没了吧!!!!

网友(2021-10-12):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火不知道,论坛保安,先来混个脸熟

保安?
居然要哪个我们的头像

网友:
这个很高端

网友:
厉害!高级货 修修不便宜吧?这个主板价格也不低吧

网友:
来膜拜大神的

网友(2022-01-14):
感谢分享我的也是报错6,不过硬盘原位没动,你说的3v 5v供电应该不对一个看图纸一个0.8v 一个0.95v才对,还没修好 还在研究

网友(2023-02-22):
老师傅 有没有图纸啊点位图啊:ka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