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 华硕 小板子 跑码到62就掉电了,都快要显示了,就掉电

楼主(2021-07-06):
H61ME 华硕 小板子 跑码到62就掉电了,都快要显示了,就掉电,这种掉电  很少遇到,大伙有遇到过不-------测过电压 都有,没有,估计也不会跑码,BIOS 刷过一样。

网友:
华硕的掉电就那几个,那些芝麻管,跑码代码没多大意义,也不准,干脆就不要上诊断卡

网友:
按着时序测量一下电压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A:
联想的遇见过一次  卡62南桥部分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遇见过一次  卡62南桥部分的问题

南桥?换桥解决? 啥情况

网友C:
核显电压没有的话,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显电压没有的话,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吧?

这个估计是 4秒掉电,刚发现  EC  PWRBTN脚   待机时3.3V    触发后  电压 就只有1V不到

网友D:
不会是822排阻的问题吧,仔细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822排阻的问题吧,仔细找找

恩,已经修好,不是排阻,是单个电阻,8.2K换成 1K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已经修好,不是排阻,是单个电阻,8.2K换成 1K 好了

能告诉我们故障电阻的位置吗?

网友(点评):
io ----------------开鸡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换桥解决? 啥情况

是桥信号问题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那应该是OU1R236电阻坏了。

网友B:
最后, 这板,不掉电,又跑36  来还是3B   真是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 这板,不掉电,又跑36  来还是3B   真是服了

如果搞定了,也告诉我们故障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