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电感引发的故事如果遇到跑分低

楼主(2021-07-06):
一颗电感引发的故事
如果遇到跑分低,鲁大师报温度高,fps强制降低,有一个原因有可能,就是这颗电感,高大上的电感被大手换成了普通的这种

网友:
做手脚了?

网友:
要不然就是找不到配件,随便替换的,但是电感一般都不会坏,换他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