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惠普1136复印有一短边复印不出来解决办法

楼主(2021-07-07):
惠普(HP)1136一体机出现打印非常好,正常。复印时就会出现不完整,复印出来的文件总有一头得印不出来空白,重新调整原稿还是解决不了。调整方法:把1136打印机和电脑连接,在电脑控制面板中找到“打印机和传真机”的驱动图标,右键点—属性—“设备设置”选项卡的“复印设置”下的“纸张尺寸”选择“A4”,复印质量为“文字”确定后即可。

网友:
那到时候不连电脑呢,复印也会正常吗?

网友(2021-10-16):
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款机子默认复印大小是Letter,比A4纸略短些,造成复印不全,改成A4就好了。

网友(2022-03-01):
1136等没有1005能设置的屏幕,就得电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