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一次bios正常开机一下

楼主(2021-07-07):
杂牌x79 和V星x79,还有一个一体机主板hm65  i5 2415m
V星和一体机主板是刷过bios放一天就不过内存,IO换过,bios芯片换过,没换过桥,
杂牌x79是刷一次,第一次开机正常点了,重启或者第二次开机就不亮了,
bios正常的。同型号主板不止一张,正常主板拷贝。
应该有很多人遇到这种状况吧。求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E7738IMS正常.140

hm65 i5 2315m.BIN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看看吧

网友:
遇到过 BIOS芯片坏的

网友:
维修就是经验

网友:
刷BIOS可以吗

网友B:
刷完程序不开机,装上BIOS芯片的时候,3脚和4脚相连,7脚和8脚相连试试,让BIOS只读不写试试。

网友:
同问,这几天修V星B150 NANO主板,第一次开机,不过CPU,关机在开一切正常。就是不能拔掉电源擦头,拔掉后在开机,同样毛病有出现。

网友:
昨天修到一个DELL的本也是这个问题,刷一次BIOS就亮一次,换过BIOS,换过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看看吧

BIOS和io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完程序不开机,装上BIOS芯片的时候,3脚和4脚相连,7脚和8脚相连试试,让BIOS只读不写试试。

杂牌x79试了下。不行。hn65需要明后天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完程序不开机,装上BIOS芯片的时候,3脚和4脚相连,7脚和8脚相连试试,让BIOS只读不写试试。

3-4相连。4脚不接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4相连。4脚不接地吗?

就是把3脚拉地保持低电平,7脚上拉,要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3脚拉地保持低电平,7脚上拉,要高电平。

试过了,比之前好一点,开了两次机,又不行了

网友:
刚上班时有块DELL笔记本主板也是刷新的BIOS亮几天过几天就不亮了

网友:
杂牌主板用的硬件很多都是二手拆机的,本身就不稳定。

网友D:
可能是bios芯片附近元件不良  加热就好一阵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相连。4脚不接地吗?

试了一下,可以正常开机的,x79没解决问题,hm65等一两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完程序不开机,装上BIOS芯片的时候,3脚和4脚相连,7脚和8脚相连试试,让BIOS只读不写试试。

还有这方法,学习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主板又断线  加热后可以亮机

网友:
更新一下,杂牌x79换桥和正常,而且旧桥重植后短路,确定焊接没有问题,判断桥坏,。
hm65突然好了,有待测试过一段时间看看,不行也换桥试试
顺便说下还有一个也是杂牌x79 bios里面和系统日期不能设置换桥解决的,而且也是旧桥重植后不触发,确定焊接没有问题,判断桥坏,。

以上都是都是杂牌主板,翻新桥,品牌主板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bios芯片附近元件不良  加热就好一阵

已确认x79换桥ok了

网友:
杂牌x79换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