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油腻的暗影精灵4 二修机 触发掉电 看看能不能成为精华

楼主(2021-07-07):
再修油腻的暗影精灵4 二修机缺件  触发掉电
    上期维修的是使用过程中正常损坏的惠普暗影精灵4,历时一个月,把相关经验总结发论坛后,大家都比较关注。近期又再修了一台同款机型,因该机型无图纸,无点位,为提高大家的维修效率,再将维修过程总结交流如下:
一、原始故障现象。该机为朋友从闲鱼收到的机器,只知道送修过。他收到货后,插电源小白灯不亮,整板目测无维修痕迹。朋友收货是个高手,诚信的买家,就是不会修,疑难杂症的都给我了。
二、转发快递到我这里后,好家伙,整机屏幕,键盘,散热风扇和铜管上全是油垢,难道这机是在专做外卖的厨房中使用的?以下简称为“油腻机”。主板外观不错,没有变形,三大核心没有被动过,整板无进水痕迹,没有明显看到维修的痕迹。
三、维修过程:之前有同款机器的维修经验,到手后测了一下各大电感对地二极地反向的值,均正常。上电源,小白灯不亮,要想小白灯亮起来,原理之前有讲过,现在简要的再描述一次:一是保护隔离正常,然后待机芯片产生线性的3VPCU,给EC供电,然后EC相关信号脚与3VPCU上拉驱动3VPWM电路产生出3V供电,再通过一个转换管转成3V-DEEP深度睡眠电压,此时这个电压一并给BIOS芯片供电。EC得到供电后,就自动去读取BIOS芯片中的配置数据,这时,可以在BIOS芯片各信号引脚(1、2、5、6脚)测到波形,待EC配置完引脚后,即关闭3Vr的PWM驱动电路,继续保持线性的3VPCU输出,同时5VPWM电路也启动,输出为USB接口供电,小白灯就亮起来了。
四、掉坑经历一:小白灯不亮,只测信号不测供电的坑。此机小白灯不亮,测BIOS芯片的1,5,6脚都有波形,就2脚是一个低电平,一动不动。拆掉BIOS芯片,还是一样,换了EC还是一样。奇怪了?测板层,没有短路和并线的啊!随手再测一下BIOS芯片供电,怎么没有呢?怎么没有呢?怎么没有呢?二修机!!!二修机!!怎么就不按套路来测供电后再测信号呢!“坑坑坑”。没图纸没点位。参考之前的机器,广达代工的HP机器,都习惯用一个转换管把3VPWM电路产生的电压转换为3V深度睡眠信号供电,同时也给BIOS芯片供电, 没有点位没有图纸,没有标号。 之前修几个同款机器,供电都是正常的,也就没有跑过供电的电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万用表蜂鸣档搞起,一个表笔接在BIOS芯片供电脚上,另一个接在迅维配件部李总送的赠品上(铜刷),此处打个广告(买维修工具,还是迅维的产品质量好,服务更好,特别是优秀的李总,此处应该有联系二维码,但是怕李总不同意,还是大家自己点官网上的链接吧)。左刷刷,右刷刷,终于在背面找到了几个点,可惜都不是转换管,最后在PCH背面中央的位置,找到一个空置的5脚焊盘,万用表响了,看着是像转换管,其中一脚接的是BIOS芯片供电,另有一脚接的是3VPWM电压输出端,怎么会是空的呢? 拿出万能的料板一对,果然,被一修的师傅拆了,风枪拆的。我晕,技术不错,拆得很完美。拆了一个就有可能拆两个。从这里开始,对着料板,玩起了小朋友的找别扭游戏,经过全板多次扫描,发现在靠板子下方边缘的地方,又少了个代码为VG6脚小芯片,再看看上面,屏线供电的3.3VLCD供电转换管也被拆了。一一从料板上把这三个件拆下装到目标板上。再次上电,机器的小白灯已经亮起来了
五、掉坑经历二:触发掉电,查错温控。小白灯亮起,按开机键,电流到28MA左右,有时候是到35MA,机器瞬间就掉电了,小白灯还会黑掉,再亮起来。小白灯受控于EC,小白灯黑掉,再重新亮起,从程序上来说,就是EC重新启动了一次。按开关触发-故障信号-引发EC重启-关掉电白灯-EC重启完成-点亮小白灯,这个就是小白光黑掉再亮起的过程。参考同系列有图纸的机器,能够引起EC复位的,一般来说就只有供电和复位了,时钟由于是内置的,就不用考虑了。测供电,3VPCU确实会有一个很小的波动,但不至于引起欠压复位。测复位信号,发现了有复位的动作,难道找到故障点了,上示波器对比了SLP3#和复位信号,确实是复位信号早于SLP3#信号先下降,从而引起整机掉电。由于之前有过被拆三个件的情况,加上现在触发掉电,EC发生复位的现象,于是目标又集中到了温控信号上,参考该型EC的图纸ITE8987E,同款机型的温度信号检测引脚是第70和72脚,测有2.6V,同时发现,参考图纸中的三极管所标示的引脚,好像是不对的(因为没有找到后缀为-G的,G应该就是指环保的无铅,可以不用管), 3904的1脚是B极,2脚是E极,3脚是C极。对比了料板中的EC对应引脚,电压也是一致的,查看参考电路,温控电路比较简单,就是一个NTC电阻参与分压,刚按开机键,就掉电,温度还没有起来呢,初始分压是对的,说明温控电路(信号)应该没有问题(这一查温控的过程用掉了两天的业余时间,开始找到了对应的三极管来检测,发现怎么脚位都不对,最后确认是图纸没有标对,用了一天。后面又想找到对应的NTC电阻,方便之后维修,扫了一圈,实在是没有发现,就直接测电压了)
六、掉坑经历三,修复后级转换电路短路,太着急差点又误判了。排除完温控后,引发掉电的,就只供电了,其中又有:短路、未产生、EC反馈线路断线等情况,刚好维修期间又收了个摔坏的同款机器,对比测量了一下,各电感对地二极体值都正常,在掉电之前的瞬间,基本的电压都能瞬间出来。一级电压没有短路,那就是后级电压了。后级转换电路,新板子都用的G2898小管子了 ,双路进双路出,在板子上有两个这样的芯片。一测,果然,中间那个后端短路了,拆了转换管,前级是不短的,后级短。对比了摔坏但能上电的板子,这个点是3.3V的,于是直接接了电源的3V过来,烧烧机。怎么后面有个灯亮了,网卡灯?网卡有点烫,就是它了,上风枪,拆了,不短了。装回转换用的原芯片,我去,怎么还掉电?百度下芯片的PDF图,好像是5脚是EN脚,测一下,触发瞬间有高电平过来啊,IN的引脚上有电压啊,烧断路了?优秀。找料板,这料板上的件我还真舍不得拆,就买了一个料板,修这个机型还要靠它了,从另外的广达代工的板上找了个同型芯片,拆了个过去。我去,怎么还是掉电。又拆了,重新焊一次,触发,还掉!!!不对不对,是掉到18MA了,等等,过了两三秒,电流重新起来了,对的对的,这机器第一次触发就是这样的。刚才是太着急了,老了,眼神不好,看它一下从35MA掉下来,就以为故障没排除掉。
七、掉坑经历四,备份BIOS标注不及时,BIOS版本不对不显示。由于这机器来的时候记得是备份了BIOS的,由于工作卡位比较小,用来看图的笔记本的键盘都被板子挡住了,没有备注全机器序列号,看到备份的BIOS文件夹中的文件,瞬间蒙圈了,按最近时间的找了一个,只能是估计了(开始用的是论坛下的,之前确认过能亮的,在这次维修开工前就已经直接刷上了,现在开机亮了)。本着维持机器原机序列号的想法,还是把原机的数据写回去吧,于是写了个备份的数据,结果,不显示了,上到1.2A多的时候,重复掉电,后来想想,我之前在这个板上拆的BIOS芯片中的数据是原机的,被我装到了料板上,于是又从料板上把这个BIOS给召唤回来了,终于,历经多次掉电重启后,机器终于重新亮了。后面从另外一个板上找了个网卡(好像是RTL8118),装上后再测试已经正常了。
八、掉坑经历五,收货不清点,缺件少件搞晕人。在装散热器的时候,怎么找都没有找到底面左侧的风扇,还没有了左侧小板的排线,没有了右侧的小板。把工作区域翻了两个来回,还是没有,只能是把自己的配件先装上去测试了。最后问了朋友,才知道他压根就没有发过来。优秀的小伙伴!好在是关系很好的,要不然人家说已经发了,那不亏大了。
一如既往的,最后来个总结:一是无图无点位的机器,手中最好是有个料板。然后参考同系列机器或同平台同代工厂家的图纸。这样基本上EC是一样的,然后用料也基本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是同一系列的,时序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二是没有搞清楚故障原因之前,不要乱动,有些问题,不是三板斧能解决的。三是电路元件要以实际装配的为准,与图纸不一致的,要确认后再继续排查。第四是没有对应图纸和点位的,实在找不到元件,就根据同型参考电路最终的电压、电阻值来判断电路的功能实现情况。第五是维修过程从接机开始就要做好记录,包括配件,维修过的地方,BIOS数据重刷前的备份标注一定要详细。
小伙伴们看了G2898脚位和前一代产品用的同功能的芯片图纸,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
大神级别

网友:
太厉害了  我遇到这种机器只能放弃了

网友:
      干的不错技术不错,值得学习,细心值得学习能图纸分享出来。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功力与耐心!
“拆了一个就有可能拆两个”。。。“经过全板多次扫描”——感慨啊!
一修师傅也非平庸之辈,拆得应该都是易损件吧。。。

网友A:
业余的,让我们这专业的如何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的,让我们这专业的如何是好

没发现,我们都是老坛酸菜吗?你的注册时间还比我早噢。十几年了,上论坛经常能看到您的头像在活跃!

网友:
这么详细必须精华呀

网友:
超有耐心的维修佬啊

网友:
无图纸无点位,参考料板做到这种程度,只有本着修好,不以赚钱为第一目标的朋友才能这样做下去吧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一般人都无从下手,学习了。

网友:
没有料板就不好修了

网友:
这个机以前也遇到一台后面也是搞了好久才修好

网友:
昨天还修了一台大短电容短路了,捡钱的货

网友:
我没有看完。佩服楼主。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胆大心细,膜拜··

网友:
楼上的幸苦了,修了那么久,还发这么长篇贴子。

网友:
高手好久没有看到这么详细的维修过程啦

网友:
码子不容易,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我最佩服修二修板子的人啊。

网友:
高手哦,无图无点位,修起来烦哦,修供电还能根据芯片去查,修信号真难,铜刷好久没用了,

网友(2021-09-25):
楼主厉害,有耐心加细心!学习了!
我的惠普暗影精灵最近突然不能启动,插入适配器小白灯不会亮,真在学着维修,希望能借助各位师傅的经验修好它!

网友(2021-11-15):
料板真不好找,现在不像以前,换主板的少了,网上买一个也不便宜

网友(2022-06-10):
写的太乱了,文章在于精,不在于字数多,网卡问题引起的掉电,算是常见的问题,可以直接摸网卡温度,直接替换掉,能简单就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2023-07-28):
挺细致挺细心,维修就得有耐心,不错

网友: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膜拜啊,大神

网友:
维修过程很详细谢谢分享多多学习哦

网友(2023-09-22):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理论扎实!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