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s3主板电池 双二极管如何替代

楼主(2021-07-07):
技嘉-h61-s3主板,一开始cpu风扇反复启动、停止,后来干脆就不能触发了。发现cmos电池边的双二极管中有一个二极管被击穿(图中红圈内),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因为手头没有这种元件,这个双二极管有什么方便的替代物吗?

网友:
找料板拆,cmos电路里都有双二极管

网友:
随便找个主板拆

网友:
找个主板拆一个,一般电池旁边的电路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