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7850显卡这4路电压哪一路是不正常的?

楼主(2021-07-07):
开机不亮无信号风扇启停正常转,GPU发烫显存发热也正常27m晶振信号也有,图中是所测的几处电压,复位的3.3, 5, 1.8V也都有。0.95V是后换了电源芯片才有的之前0V!
用集显只能进安全模式系统能识别到卡,进正常系统就卡死黑屏,集显下进入显存软件扫没反应貌似卡死不太会用,bios也刷过最后整板回炉加焊涛声依旧。确定是核心坏了吧。。

网友A:
0.9V是核心供电,1.5V是显存供电,,,你再看看1.8V的正常不。应该在背面CPU附近几个并排大贴片电容。

网友B:
这些供电都没问题,去查背面1.8V如果也有的话就去扫显存吧

网友:
这供电已经正常了吧

网友C:
除了1.8,还有个复位3.3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0.9V是核心供电,1.5V是显存供电,,,你再看看1.8V的正常不。应该在背面CPU附近几个并排大贴片电容。

没有1.8,那个只有1.0x估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1.8,还有个复位3.3查查!!!!

上电风扇先启停一下3秒再启动这是否说明复位正常?

网友:
现在1.8v也是正常的,开机用核显进系统会死机!只能进安全模式设备管理器能识别到卡,显卡温热的!这会是哪问题?bios?显存?核心?

网友:
有了12v,5v,3.3v,1.8v在就是图中的几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供电都没问题,去查背面1.8V如果也有的话就去扫显存吧

没有那些工具

网友D:
1.8V是哪处电压?图上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V是哪处电压?图上没看出来。

在背面核心附近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