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享MAX不充电(通病)

楼主(2021-07-07):
故障机型号:畅享MAX
故障:不充电,充电电流小

这种故障,这个型号,遇到好几台了,都是它问题

网友:
这个不错,这个很好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MePoVAzq2MplN3TWj80Vw
提取码:an01
【手机维修秘典】--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网友:
【手机维修秘典】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MePoVAzq2MplN3TWj80Vw                提取码:an01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网友:
骗人,网盘里

网友:
看这个应该是电容或者保护管  这东西坏只能是短路或者漏电

网友:
分析的没道理

网友:
拆的是什么元件,起什么作用,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