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 350W开关电源辅助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21-07-07):
金河田 350W开关电源开机无输出,经测量保险管,整流桥,主开关管无异常,各个电压输出端无短路,但是没有5VSB 电压。开始以为ic utc7608D 坏了,拆下来与好的ic测量比对 差别不大, 应该是没事,测量周边元件 发现ic 1脚连接的启动电阻有一个1M欧 1/8w 碳膜电阻开路,导致ic 不工作,将其更换,电源工作正常。一般来说启动电阻有2M欧就可以了,这个电源2m又串联了 2个1M欧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因为这么两个小电阻 导致电源不工作 可以 看出维修工作是多么重要,节约环保 减少电子垃圾,从维修电源开始。

网友:
俺也有一个金河田350W电源,电脑经常无故死机或重启,最后发现是电源问题,打开看里面一个1000UF电容严重鼓包,更换后故障消失。

网友:
那你得多换几个 电解滤波电容 这个东西工作寿命可长可短

网友:
一般电源  修好值得吗

网友:
能修好能上机用没有什么不好!

网友:
节约环保 减少电子垃圾,从维修电源开始---支持一下

网友:
修过自用的两个老电源,富士康和航嘉的,都是电容鼓包的,我是换了几乎电容,感觉电解电容同时期的,先老化的也不一定比体质好的差多少。尤其是5VSB那一路的。

网友:
坏的电源 如果不修理 大概率会到废品收购站 ,他们是没有功夫修理的 也可能不会,拆解一下铁,铜,铝等分类卖钱,但是电路板这个东西是很难处理的,处理不好会污染环境。 所以 电源坏了 还是尽量挽救一下,循环利用,虽然它不太值钱,环保就得从小事做起。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