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戴尔g3 3579系统装不下去怎么办

楼主(2021-07-07):
请教各位高手戴尔g3 3579系统装不下去怎么办
戴尔

网友:
先保存数据到另一个盘,格掉重新分区再装啊!
要不就转换格式。

网友:
先格式化分区再装,还不行的话换个版本再装

网友:
分区格式错误,用DISKGENS重新分区即可!

网友:
分区格式不支持你安装的系统,删除分后再新建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U盘镜像出问题了也会装不进

网友:
先删除分区重新建立啊

网友:
直接删除再装不用格式化

网友:
看到你的图片中提示是“Win无法安装此磁盘,该磁盘采用GPT分区形式”,那你用DiskGenius分区工具把硬盘分为MBR形式的再进行安装系统,看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