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T2023WD显示器指示灯正常开关,屏幕黑屏

楼主(2021-07-07):
一台联想LT2023WD显示器指示灯正常开关,屏幕黑屏,拆开一看,电源板的灯管供电那边发现2个电容鼓包,以为捡钱了,换了就OK,没有想到换好电容还是黑屏。 量led直流供电正常情况下亮灯的话电压才19V左右,这个电压不对,正常情况这个电压是55V左右,量黄灯待机状态下是13V,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应该是电压没有升上去。这个电路以前没有修过,就找了一下二手的这样主板才20元,就直接买了个主板回来。 换上屏幕直接点亮了。量这个好板的led直流供电亮灯状态是55v。此机修好。 只不过没有自己修好这个电路有点可惜,不知道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的确  现在 老显示器驱动板和电源板  好便宜的

网友A:
直接换板省事,就是费时间

网友:
这板子不值当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板省事,就是费时间

是啊。这板子没必要了的

网友:
膜拜大佬。看着真专业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这型号的,症状差不多,空了还是看看

网友:
应该升压芯片坏了

网友:
板子不贵,花时间去取研究不值当,这种板子修好的很少

网友:
高压没有升起来

网友:
开关电源有一种升压电路

网友:
会修还是不错的,最起码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