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ADAOR62MB6E1适配器接口灯闪,不触发,掉电通病

楼主(2021-07-07):
HP 笔记本,型号看不清楚了,版号DAOR62MB6E1,来时候故障是适配器口灯闪烁,测量只有4V多,正常是5V,,不触发,测量开关电压3.3V正常 测量IO那边的供电和开关信号也到了IO,一时没有头绪,想到前几天才修了同样机型,看那个故障点,果然是腐蚀了 ,PR100和PR96腐蚀了(这个图片是我换好电阻修好后拍的,),测量PR100上端3.3V正常,下面都没有电压,找电阻换上,适配器口灯常亮了,开机上电亮机。前几天修的那个是偶尔能亮机,但是亮机掉电,不亮也掉电。同样的故障点,看下一张图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这里会腐蚀了,联想也有很多这种引起的通病。就是这个泡沫棉腐蚀的。

这个机子的图纸在网站下了几个都是R63的,却标R62,坑啊,我这个是DAOR62MB6E1的图纸

网友:
希望我也能碰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  以前遇到了差不多故障放弃了

有些故障其实不用去看板,拿到机子拆开先仔细观察下,有些不知道弄哪里的问题可能你观察下就能找出故障点

网友A:
多谢  以前遇到了差不多故障放弃了

网友B:
好技术有时不如有个好眼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技术有时不如有个好眼神

维修久了你就知道拿到机除了通病,拆开第一步就是先仔细观察在全板

网友:
这个就要靠细心了。海绵接触的都容易坏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温控引起的

网友(2021-10-07):
HP DA0R63MB6F1 REV:F R63也是同样问题,修了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