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求助,海信LED58XT880G3D电视机,显示负像,是屏的问题还是逻辑板的问题?

楼主(2021-07-07):
如题,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电视机还没有贸然拆机,望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排线清洗一下在看看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修了这么久的液晶电视,还没看见过这种现象,希望看到你解决。

网友(2021-08-17):
这种情况好像是缺电压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