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I5 D1通电电流自动上电0.069

楼主(2021-07-07):
神舟K650D-I5 D1通电电流自动上电0.069   板上有3V 5V 1.05V 1.37V其它都没有内存供电有开启,把内存供电电感撬一边起来另一边有0.85V电压,要怎么搞?

网友:
找你师傅啊

网友:
1.37不是内存供电吗,不是有图纸吗,你标的内存电感是哪个,看不清,

网友:
按照时序修,你翘电感通电干嘛,先观察,再打全板阻值,应该由惊喜

网友:
这机前些天修到过  爱出问题的是桥和 ec  还有个好像是pu2

网友:
对了 此机版本是it8587e-fxa 版本  要么买剪板 要么就一定要这个版本 有fxs版是不带数据是刷不进去的 网上说包好写好的如果是fxs版都不能用 假的

网友:
此机就这个版本是it8587e-fxa 版本问题给我搞了一个多星期 吃过这个亏 记忆优新  最后是最不情愿在进液料板上拆了一个写入数据搞定

网友:
按照时序查询 。。。。。。。。。

网友:
下个图纸看啊

网友:
建议你找个修电脑的看看,别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确实只有找师傅啊

网友:
六脚的供电转换管容易坏,自己查一下

网友:
一个一个断开排除

网友:
待机不正常量阻值正常吗cpu管子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