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欧姆龙PLC内存无电压

楼主(2021-07-07):
查了个底CPU和内存居然无电压,5V指示灯灯亮。无语了。5V过来电源正常,查CPU和内存无电压,无图纸,没见到电压转换是哪个芯片。,打脸呀。

网友:
找到了电压转换的串联的电阻,电阻值大 了,更换后电压恢复,主芯片还不工作。估计主控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PLC的输入电压是24伏的吗?

网友(点评):
是的24V输入

网友:
这个能找到图纸吗,很难

网友:
有运行停止开关吗?能连接电脑读取信息吗?

网友:
修好收3000

网友:
工控机维修套路 不同普通电脑

网友:
PLC指示灯亮哪几个?

网友(点评):
电源指示灯

网友:
来个顺藤摸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