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U2913WM, VGA和DVI可显示, HDMI接口不显示

楼主(2021-07-07):
大家好,

今天接了一台戴尔的U2913WM,VGA和DVI可显示, HDMI接口不显示。
DP 我无法测试因为我电脑没有接口
看了老半天,都没发现有任何电容损坏,或鼓包。也没看见有任何IC破裂。

在此论坛搜寻了,发现这个帖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7767-1-1.html
决定坏了电板5副的四个电容,依然没修好。

然后又发现了这个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23735-1-1.html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程序出问题。结果我在 DVI和 HDMI附近的 EEPROM量了是用供电,大约4.8+副, 二极管之前是4.9+副。
EEPROM的 I2C 电阻也没问题。
之后我把 DVI 的 EEPROM 和 HDMI用风枪交换,结果HDMI依然不显示,DVI依然没问题,DVI 可显示 , 那么两个程序都应该没问题吧

请问我还能做什么呢

如果你觉得我的中文怪怪的是因为我是海湾的朋友, 希望向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A:
芯片中有关HDMI这部分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中有关HDMI这部分烧了吧

我也是这样认为,希望有别的大神可分享经验

网友B:
查HDMI 的条件,19脚HPD热拔插 18脚 5V  15 16脚SMBUS    还有数据线  阻值有无断线短路  如果都正常,那就有可能是桥里的HDMI 模块有问题,可查一下桥HDMI模块的相关的电阻供电,都正常,桥坏

网友:
显示器修的少 这种技术性很强

网友:
看看接口用酒精擦擦看

网友:
hemi电路识别问题。找图纸查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HDMI 的条件,19脚HPD热拔插 18脚 5V  15 16脚SMBUS    还有数据线  阻值有无断线短路  如果都正常,那就 ...

19脚 HPD, 有 800ohm去18脚 5伏, 应该正常

可是不明白为什么HPD会有一个约780-800ohm的电阻拉去地上

而且 17脚 GROUND, 对地组织无穷大,可能去要飞线去共地

16 和 15 脚 i2c 电阻 ok, 大约 70

请问谁有图纸啊

网友:
桥坏了。换 BGA

网友:
谢谢各位的评语和意见,因为拖了太久修不到,小弟已把屏幕还给客户了
个人认为应该是桥坏吧...

网友(2021-09-04):
HDMI有供电部分查一下

网友:
主控坏的几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