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启动故障~~求助~~~应该是软故障

楼主(2021-07-07):
七彩虹  战斧GTX750Ti-Twin-2GD5显卡启动故障~~求助~~~应该是软故障

之前刷了 BIOS  都一直 正常了 ~就没有用放一边。

这次 在使用。。出现的 故障 报显卡错误。。。
复位 电脑几次  又可以进去。。使用一切正常。。关机就 又 报警。。又需要 按复位 键  几 次。。不定时的 又开 进系统了 、、、

哪位大哥  给个解决方案~。、

网友A:
这种有点像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有碰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点像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有碰到过一次。

GPU 电压 0.967V     显存 1.57V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