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微软Sofe笔记本键fn灯亮但是用不了

楼主(2021-07-07):
微软Sofe笔记本键fn灯亮但是用不了

网友:
灯亮不一定键就能用,一般是键盘坏了

网友:
这个按键单按本来就按不起,是组合按键,你可以在网上下个键盘测试软件来测试

网友:
灯是由另一个电路控制的,跟案件灵敏没得关系

网友:
一般都是 按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