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不开机

楼主(2021-07-08):
接到一台R720-15IKBN不开机  接维修电源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测公共点短路 用烧机大法   马上找到元凶 公共点一小电容  换过装机OK

网友:
厉害 厉害  不知道 怎么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要是烧MOS管就不好玩了。。。。。。。。

网友(2021-10-26):
你用什么神器喷上去?好清理?

网友(2022-04-08):
谢谢楼主刚修好一台同样故障的R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