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什么型号的显卡

楼主(2021-07-08):
直接上图,同行送来张显卡说是刷BIOS刷死了,有大神知道这是个啥卡吗?

MSI-Lenovo1244.rom

网友A:
风扇那个标是不是联想的?

网友:
看外观是专业作图的显卡。。

网友:
图看不清  要问什么卡 可能是AMD的卡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那个标是不是联想的?

是联想的标

网友:
MSI的RX570,OEM产品

网友:
Rx4/5系列卡,大概率484/584

网友:
联想电脑自带A卡,RX470 4G,或者570 4G

网友:
拆风扇,看出清楚核心上代号,再去百度

网友B:
就是这个,

正在用这张卡,FRU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

正在用这张卡,FRU号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位兄台说的这款,V星代工的RX570,问题又来了找不到BIOS文件。。

网友:
是的,V星代工的RX570,没BIOS文件

网友:
某宝找的,附上亮机BIOS谢谢各位。

MSI-Lenovo1244.rom

网友:
设计用得显卡吧

网友:
按摩店家的卡

网友:
稀有产品啊……

网友(2021-08-14):
这个BIOS只有256kb? 为什么我这个备份出来是512kb,芯片型号是25q40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