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影精灵DAG75AMBAD0 跑到0.27 掉电案例

楼主(2021-07-08):
   笔记本型号:HP暗影精灵 板号:DAG75AMBAD0 故障:从待机0.01 跑到0.27 就掉电

       第一:先测电压, PL2004  PL2001  这个3 5V  是触发后才有的,PL6001  +1.0VS5_s2
PL3001 +1.2Vsus_S  都正常。  但是有一个+VCCSA 这个没有,跑了一下点位图,发现这个电压先有CPU 才有这个的,管理芯片的7脚去到了 CPU管理芯片里面去了

       第二: 测了CPU 供电 ,发现没有,再测芯片EN 也没有……,EN 直奔到EC 芯片 了 ,迅维网查了一下这型号的机器说有个通病,没EN 直接换EC芯片 ,从TB买 了一个剪板EC 带程序的,换上去  还是一样故障

      第三:又在迅维网再查一下,有提示到说查一下HWPG,结果发现HWPG 也没有……难道还有电压没出来吗,不可能该有的电压都出来了,那就按着HWPG 线路去查一遍看看……

       第四:顺着HWPG 一路查,发现+1.0V_PWRGD_G1的上拉电阻R130 上拉电压 是+1.0V,这个+1.0V 电压也没有……最后去到了PU7002 这个芯片转换得来的,
有输入,没输出。 这个型号的丝印LS08  1710   没图纸,只有点位,也没型号可查,   全网问了一遍也没人有这个芯片卖……。惨!!

       最后:也是没办法。直接去掉芯片  直接短接相连过去。试试看看!果然一试可以!

网友:
没发出来啊

网友:
是我按错了,没写完就发上去了,后来补回去了……

网友:
看到引脚有进水腐蚀

网友(2021-10-29):
这点位图哪里找的?

网友A:
重新脱焊一遍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脱焊一遍不行吗

像这种情况加焊可以了,也不耐用的,直接飞线靠谱很多啊。

网友:
暗夜精灵 还不是修的很多

网友:
这个芯片输入输出都是1V吗

网友:
到底VCCSA在CPU电压之前还是之后

网友:
这个芯片进水的

网友(2022-04-18):
引脚腐蚀了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