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不能使用

楼主(2021-07-08):
迷你电脑进系统所以usb不能使用,其他正常,由于是迷你机,所以没有ps2接口,我拿个个台式机的前置usb小板接上去,在bios下可以正常操作,但是进pe就不能动了,进系统也一样!在bios下没有找到有类似禁用usb的选项,2台迷你电脑都是usb不能使用

网友:
放电 试下

网友A:
BIOS 南桥设置里有关于USB 选项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南桥设置里有关于USB 选项设置

是这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