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手机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1-07-08):
iPhone6 Plus手机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手机开机不显示

客户描述:

  目前机器不能开机,不连接电脑,机子原来是开机黑屏,连接电脑能显示驱动,电脑iTunes显示开机状态,DUF模式电脑iTunes也能连接,后来不小心镊子砸到了背光灯升压IC,有2处焊点掉落,造成现在不开机,也连接不上电脑。

维修过程:

  机子只发主板过来,外接可调电源接电无开机就漏电40ma,接电漏电一般都是公共点供电电路(PVCCMAN)所连接的芯片或者电容漏电,按开机键电流在110MA左右,插数据线不联机无任何反应,基本判断故障,确定故障后开始维修,根据客户描述。

iPhone6 Plus手机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

  背光IC晶体被砸伤,还掉了一个电容。像这种情况肯定先直接拆掉,芯片本身很脆弱,磕碰掉角很容易损坏,直接拆掉芯片,再通电,电流表显示00,漏电故障排除,按开机电流70多MA慢慢跳变到1A多,看电流跳变是正常,接屏测试不显示也无背光,恢复到原始故障。

  现在是开机电流正常无显示,先从显示供电入手,显示供电有正负5.7V触摸5.1V 自举升压6V等,接上屏开机测量,发现一个供电也没有,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先换个芯片上去再说,万一是芯片本身坏了呢。换上去后开机在量电压还是一样,看来没这么简单啊,查芯片条件吧,把芯片拆掉打值测试发现显示IC U1501的B2角无数值正常是300多。

  难道电感坏了,用风枪取下测量B2点到电感是通的,电感坏。

iPhone6 Plus手机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4

  换上后再把芯片补好,开机故障排除。到此,iPhone6 Plus手机开机不显示故障修复。

iPhone6 Plus手机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5

iPhone6 Plus手机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6

iPhone6 Plus手机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7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2867126052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遇过一个6s情况也是如出一辙,电感虚焊

网友:
老机型了,这种有背光电路的机子不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