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S1,断线通病图

楼主(2021-07-08):
修过好多片了,没啥难度,故障表现为不触发,一看到S1这个板号不用猜就是断线,原因是IO的105脚的pson信号到atx绿线断线,点对点直连,中间撑死有个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都不容易坏,一般情况下灰尘腐蚀都有明显的绿点,这次的没有,刮了几处像断点的,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一头接105脚或者绿线,一头接刮开的点,通不通就完事了,(我这个一开始无穷大,补了一处能亮了但是还是有800阻值,又补了一处才恢复,记得拆cmos电池座看底下线路,也容易断)下面付这根线的图片和亮机图

网友:
接触不多,还没遇到过,感谢分享

网友:
好几片了   忙的没时间细看

网友:
好像d3v和d2v也有修过这样的问题,都是灰尘粘在那,一回潮就开始腐蚀了

网友:
现在修台式机版

网友:
线太细肉眼看不出来

网友:
我记得之前有个型号的主板 好像也是技嘉的 有条线路 因为处理器的集灰容易腐蚀。

网友A:
早就有人发过这个问题了,你还在发明显是灌水。

me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有人发过这个问题了,你还在发明显是灌水。

混点分不容易啊哥们

网友:
这种修法是修出经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