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联想小新潮7000-13板号 1701A_05_01 ver:mp不开机

楼主(2021-07-08):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联想小新潮7000-13一台。客户说不开机。
接上电流表电流0.002A,按开关没有反应。
拆机拿出主板,观察主板无进水、无腐蚀、无明显原件少坏。主板的板号为1701A_05_01 ver:mp
万用表测量各打电感无短路,无3.3v和5v待机。测量隔离电路Q5901输入20V无输出。初步看来是隔离电路故障。
给客户报价,客户同意维修。习惯性先上上论坛看看有没有这块机型的通病。还果然发现有。根据论坛上的指导这几个电容没有裂痕,用万用表测量这几个0.5欧。如图
问题找到拆掉这几个电容还是短路。在论坛上找了图纸这个几个电容是+VSYS_CPU这个链接点太多直接烧机大法。

电流表调到5v大约烧了1分钟触摸主板发现图上的的电容发烫:

更换这个电容不在短路。测量主板Q5901输出20v正常。把主板装回去开机电流到0.02上不去。再次测量主板无异常电压。怀疑bios问题。
取下bios用编程器读取bios芯片并备份。当读取完毕后发现严重问题bios芯片里的数据全是FF,论坛下载一个刷进去再次触发电流到0.75又掉到0.6左右显示屏显示了成功进系统从触发到亮屏大概等了30秒。怀疑这个可能需要工厂bios。这个问题还在研究有结果载告诉大家。
总结:论坛上也又几位大神说这款机器有电容短路造成不触发。今天更加确定这个就是个通病只是短路的电容不一样。

联想小新潮7000-13板号 1701A_05_01 vermp.bin

网友:
这个bios亮机快

网友A:
新刷的BIOS,第一次启动时间长吧,还可能重启几次吧,应该不需要工厂BIOS

网友:
很好的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楼主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啊

网友B:
修好了没有啊没有,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没有啊没有,好了吧

已经修好了。目前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刷的BIOS,第一次启动时间长吧,还可能重启几次吧,应该不需要工厂BIOS

是在论坛里下载的一个bios问题,亮机很慢。后来重新下载一个就很快亮机

网友:
明显是二修机器,第一手刷了个BIOS就放弃了

网友:
电容短路还是有钱搞得

网友:
专业交换小新,全国联保

网友C:
我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断定那个电路的电压   给5v 不怕烧掉 cpu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断定那个电路的电压   给5v 不怕烧掉 cpu吗?

是哪的电路问题这个是经验。烧机的话直接接到电路上不会烧到其他地方因为电流直接从短路的地方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哪的电路问题这个是经验。烧机的话直接接到电路上不会烧到其他地方因为电流直接从短路的地方流过。

我是想知道怎么知道这个电路该多少电源

网友:
这个需要查图纸。供电有短路的话价格电压烧就是了不会烧到其他原件因为电流直接从短路的原件过了不会到其他原件

网友(2022-04-21):
论坛里的BIOS 大多数都是需要 备份出原机ME自行合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