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系列通病,后级短路烧隔离保护mos管 附上图纸给大家。

楼主(2021-07-08):
这个系列后级短路很容易把隔离保护mos管烧糊,严重的会烧个洞      先把后级短路修好,隔离保护mos管拆掉两个   直接铜线飞线代替,修复后测试所有功能正常。
这款版号是LA-612P  图纸基本和611P一样

LAF611PR10-0302a.cad

网友:
这样电池电源一起不会短路吗

网友:
我的外星人也是这么修的,游戏本电流太大烧起来不得了

网友:
感谢分享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隔离保护管本省就是隔离保护用的,这次直接连上,恐防下次直接烧U哦,还是不上好

网友:
手里也有个是这两管烧的

网友:
我直接换管了

网友:
这个隔离跳过去不影响充电?

网友:
学习了。很高手。。。。

网友:
没有管了 下次会不会烧其他配件

网友:
充电什么正常吗

网友:
像这种烧洞的一一般都不修了让客户换板

网友:
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