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68取下电池放一段时间能开机

楼主(2021-07-08):
      接到一台DELL 14-3468(1534-1)笔记本不开机,取下大电池,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1A,按开机键,电流能上到0.190A,拆机检查,板子很新,没有腐蚀和烧糊的元件,各大电感也不短路。考虑机器这么新的,先刷个BIOS试试吧。淘宝买一个工厂的BIOS,刷上去,然后接上电源,机器自动开机,电流上下3次,机器亮了,装上硬盘也能顺利进入系统。以为修复了,装机后,开机故障又复现了,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200A这样子。      再次拆开机器,拆开后再插电源测试又能开机了……折腾了很久。
      最后发现一个明显规律,只要取掉大电池,不接电源,放一段时间就能正常开机!如果装了大电池放再久也不行。必须取下大电池,放一段时间就能开机……彻底迷糊了,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BIOS刷过几个版本,基本一样,我的BIOS是真正工厂的,按alt+F键就可以输入server tag。
      图纸点位图一并奉上!希望大侠能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接上电源电流能上到0.190A       这个是待机电流还是上电电流啊         然后可以拔掉所有外设试试  这种问题像是被拖死了

网友:
上电电流,待机0.01A是正常的,所有外设都没有,裸板也是一样

网友:
把cpu加焊一下试试,我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是南桥坏了,加焊后能正常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