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 d2v 开机断电又上电又断电。

楼主(2021-07-08):
三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我怎么测出这样的结果。这样是不是代表损坏,老哥们,你们怎么测的,本人0基础,刚学测三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按这样子可不可以理解为击穿了。

网友A:
在线测量不太准确。 另外: 你这个数值是对的。应该还测量一下2和3.       2红3黑,应该是0.5几, 反过来应该是1点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测量不太准确。 另外: 你这个数值是对的。应该还测量一下2和3.       2红3黑,应该是0.5几, 反过来应该是1点几

一点几的电压吗,我发现假如红笔接c集电极,黑笔各测b和e数值不一样,是不是测量前先看图纸编号看出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还是pnp和npn,我发现越看视频越测越乱

网友B:
如果是普通三极管这样结果肯定坏了,MOS管就不一定了了。你画的图中第3脚是b极,以此脚为基准与1,3脚相应都是二极管特性,正常正向0.6几伏反向电阻很大,因为在路测阻值会受外围影响而偏小

网友C:
GA 的上电掉电重启。查IO 12V 5V检测电路。正常就测各供电是不是有没有出来的。全有就查PG。一般就这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普通三极管这样结果肯定坏了,MOS管就不一定了了。你画的图中第3脚是b极,以此脚为基准与1,3脚相应都是二极管特性,正常正向0.6几伏反向电阻很大,因为在路测阻值会受外围影响而偏小

测量前先区分是npn还是pnp吗,就是红接b,黑测c..e,或者黑接b,红测ce,这样两次值。我看别人视频测出来的值没有说是1.805这样,的,只有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C:
GA 的上电掉电重启。查IO 12V 5V检测电路。正常就测各供电是不是有没有出来的。全有就查PG。一般就这几个

嗯,本人小白,现在刚学到io

网友D:
瞎测,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瞎测,没有实际意义

新手就这样

网友D:
在迅维买本书,按上面的维修思路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迅维买本书,按上面的维修思路走

啥书  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啥书  我也想学习学习

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网友:
拆下来测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可是本人完全新手。。。

网友:
电阻。。还是电容。

网友G:
去基地学下基础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是本人完全新手。。。

就是电子基础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电子基础的东西啊

嗯我这个版你能不能给个思路

网友H:
基础还是需要巩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基础还是需要巩固。。。。。

嗯,老哥能说一下你的店方法吗,检查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去基地学下基础先

嗯,你们买书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