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m-481接电池掉电 简单维修

楼主(2021-07-08):
来的时候电路保护只有0.0002-0.0001a电流,拆机拔掉电池,正常开机。以为是捡到了,装机再试又是保护又拆机。测pq314电池隔离管正常  pq316.317充电管正常    保护隔离阻值正常  不知道什么问题没辙测pu301周围的10Ω电阻有个变大了更换后正常

网友:
这种电阻一般就是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