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ound FD2258W+ 5V输出 “打嗝”维修记

楼主(2021-07-08):
型号:iFound FD2258W+

驱动板: M2271CW-VDA14 V1.3

屏: ST2151B01-1(N) 200L

故障现象:插电, 接信号源, 开机,
指示灯亮, 指示灯大约5秒左右熄灭;
然后指示灯再亮 ... 再灭,一直重复。屏幕不亮。
维修:
1、拆机。目测电源升压一体板,电容没有鼓包、漏液的。
2、测5V电压大约5秒左右 拉低到1.8V左右,

      然后恢复,再变低。一直在“打嗝”。
3、拔掉 屏线、灯条线,5V电压稳的很。
4、插上屏线。就又“打嗝”。
5、去掉 屏线,插上灯条线,开机背光可以点亮。
6、以为屏供电短路了,于是测屏接口5V对地二极体值
      490左右,没短。
7、怀疑电源带不动负载,代换5V的滤波电容故障依旧。
  再代换SOT23-6封装的 “73开头” 芯片
  供电的 50V 22uF 电容 也不行。
  难到 “冤枉” 一体板了。

8、拆开屏的保护纸,看到一个8脚IC周边都发黄了,
      型号是  5932A输出电压为3.3V。代换了一个不管用。
      测6脚输出3.3对地值没短路。

9、再测屏 边板 上各 供电 测试点,
     当测到 VAA 时 对地 二极体值为0。

10、找到 问题 就好 解决, 一点点 排查,
        最后 查到 C5 短路 了。
       拆除 后 VAA 对地值变为 480 多。
11、接好屏线, 灯条线,插电,接信号源。
       指示灯还是亮几秒就熄灭然后再亮。
       这找到问题了。不应该还是这样啊。
12、又转战电源升压一体板,
         测“73开头” 芯片 供电 50V22uF 电容
         两端电压一直在9V~25V变化。

13、直接用“63开头”的代换

3脚和地之间加一只100K的电阻。

14、试机正常了。

15、菜单图

16、换下的件

网友(点评):
解说细致,逻辑清晰,赞一个!

网友:
佩服,一般我们是换了板子不行就退机了,没空修屏幕

网友:
能修好还是可以的

网友A(2021-09-04):
机器还在吗?
逻辑板的码片程序备份没有?有的话,请上传,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还在吗?
逻辑板的码片程序备份没有?有的话,请上传,给你加分!

客户早已取走了。

网友(2021-11-28):
能修 得这么具体的,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