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706 820-00923-a电池不充电

楼主(2021-07-08):
接到一台苹果A1706  板号:820-00923-a   ,一开始客户送来是不开机(据客户自己说是进水后接电源就无法使用,后一直把电池电用光后就不开机了),拆开后发现电源接口处发霉短路,清理并处理完成后公共点13V电压终于出现并可以开机,就是电池无法充电,测得J6950电池座子处只有3.6V电压通过,Q7065前端13V正常,控制级12.9V电压,充电芯片没有开启充电,测J6951电池检测接口处,sysdetect L无电压,G3 SCL /G3 SDA有3.3V并用示波器测得有波形跳动,BMON IOUT也是3V电压,由于本人对于苹果机子是偶尔修一个,所以没有啥经验可言,特在此请教苹果维修高手。希望有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9239换个看看?

把电池取开,13V是可以开启到电池接口端,觉得不是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电池锁死了

网友:
还给客户了,不敢去定电池试。